HP dv10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09-04-14):
有人说加焊CPU 供电IC 可以解决 可是我焊了还是不行 而且更平凡 ~~` 应该是这款机子的通病。。。。那个位师傅修过 指导一下 谢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没人帮顶一下啊 急急。。。。

网友:
我怀疑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是我就干北桥在说了。

网友:
等下机子不亮 难交差给客户 这个客户 不是一般的客户 很罗嗦 。。。。

网友:
1999容易出问题 CPU供电不怎么会脱焊,不确定问题就别下手

网友:
哎呀!!!!!!一个师傅说一个问题 不懂要相信那个师傅才
好!!!!

网友:
1772充电电路容易出问题。查一下

网友:
继续帮顶上~~~~~~谢~~~~各位。。。。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了,LZ再看下掉电时3V,5V有没有了,我感觉供电有脱焊的

网友:
大哥,要是我的话,我也先干北桥,没错

网友:
你最好观察一下掉电得时候电流到多少才掉的 如果每次掉电时电流都差不多时 肯定时哪组供电达不到造成的,你最好多看看 然后在去修 不要急着去修

网友:
掉电后 跟待机电流一样的 0.02A

网友:
我们之前也碰到过一台,有时连着开两天都没有问题,但有时可能开1个小时要掉几次电,南北桥都干过,没搞好,最后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DV1000的修的麻烦 有自动重启的时候没有 或者认硬盘有问题之类的问题没, 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DV1000长哪样 还没见过

网友:
网上说DV1000 915芯片组的 有通病,是南桥虚焊,引起不亮、不认硬盘、自动重启和掉电。

网友:
不是啊 915的板而是 855GM的

网友:
这机器的确有这通病,是cpu供电滤波不良。先换下cpu供电滤波电容再说,搞好N台了............还有点就是散热片一定要加硅脂,去掉原来上面贴的铝片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电源是多大的?多少V多少A?用适配器情况和电源情况一下吗?如果电源的的电流调得太小,机器也会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心这个不我不会出错的  。。。。。。

网友:
难修啊   也不是一整天都去弄它    刚才跟客户说 叫他换板 不愿意换   真的很无语。。。。。。

网友:
如果是NV的话.还是换好.作了那也是以后返修事.

网友:
这种不定时掉电.你可以进系统后运行3DMAK.让机子高负荷运行.那样就容易出现问题些.然后你再根据观察情况.大致判断下问题所以何处...

网友:
等待结果,呵呵,看看到底怎么处理的

网友:
楼主现在有没有修好啊,分享下呀

网友:
对北桥做一 下BGA再看情怳

网友:
我加焊过南桥OK的...

网友:
nv显卡最易空焊啦!~加焊一下看下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