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显示器

楼主(2009-04-14):
显示器能通电,但点不亮是怎么一回事。以排除主机问题

网友:
打开外壳看看屏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屏线开常。说明,有种现像就是机子重启,显示器电源也跟着平常现像一样,只是没显示。

网友:
等等等呀等

网友:
你说详细一点,这种现象多数是电源的问题,或者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