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M800PRO-M7

楼主(2009-04-14):
这板很怪,第一次开机能点亮,按复位键就点不亮了,代码路E3什么的好像提示内存不过。能过C1。还有就是插20针电源线就自己开机。但又能正常开机。测内存供电1。97。AGP处有个EH11A的管子能点亮时发热,时钟IC发热,手摸很烫。不知道怎么下手。CPU电压正常。不知道谁有修过这种板请教。

网友(2010-07-04):
尝试先刷下BIOS看下 阿  时钟IC发烫正常 特别是ICS的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