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0不能触发(已解决)

楼主(2009-04-14):
故障现象:
  一台联想E410 原来是电源接口坏,换后交给用户3天后出现不能触发的故障!

检测过程:
  1 、用可调电源 电流到0。02然后为0
  2 、隔保电路正常
  3、无 3V 5V产生(MAX8734电压如下)
   1脚 0V  2脚 0V 3脚 5V 4脚 5V  5脚 1.17V  6脚 6.35V  7脚 0V 8脚1.99V
   9脚 0V  10脚 0V 11脚 1V 12脚 0V 13脚 0V 14脚 5V 15脚 0V 16脚 0V
   17脚 5V 18脚 5V  19脚 5V  20脚 18.95V  21脚 0V 22脚 0V 23脚 0V
   24 脚 5V  25脚 3.3V  26脚 0V  27脚 0V  28脚 5V
  4、查 3V 输出阻值正常,5V 对地为0。 找到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更换后阻值正常,但仍无 3V 5V 产生。

维修结果:
  更换MAX8734后 3VPCU  5VPCU上来了。接上开关线 开机OK

总结:
  1、该机5V PCU电容PC191短路 烧坏MAX8734
  2、该机待机时有3V和5V,插上电源,电流由0.02也是正常的!
  3、由于配件不全所以等了几天,问了很多问题才解决,平时还是要多置得配件!

  附图纸: 图纸为E680的一部分 元件编号与E410有点区别! 但基本上对得上号!(以免有人说浪费金币)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待机不出3V和5V,你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如开关信号等。。

网友:
苍松  请问max8734 6脚为高电平是不是3 V 5V该输出了!
订了max8734  到了之后看结果如何!

网友:
发个MAX8734中文资料给你自己看吧.

网友:
所有引脚的电压都没问题。换掉5V输出的主滤波电容或者一对管子试试。

网友:
谢谢 无边思绪版主啦!5V 输出的主滤波有一个短路了! 换掉也不行啊!明天我把烧掉的那个图片弄上来!

网友:
谢谢南风面 资料已经看了!

网友:
谢谢了,8734还好

网友:
,,,,,,,,哈哈 0.06到0.00不是不触发 是保护了,,

网友:
图如下。短路的电容是PC121

网友:
PC119、PL7、高低管都有嫌疑

网友:
PL7阻值正常! PC119已去掉!
15脚(DH5):0V
16脚 (DX5):0V
19脚(DL5):5V

网友:
PC119只能换,不能去掉。

网友:
电感不是用阻值来判断好坏的,只能代换测试。

网友:
对不起, 看错了!去掉的是PC121  PC119已经换掉

网友:
待机是有3VPCU和5VPCU的,它们的开启信号就是芯片本身18脚LDO5发出的5V_AL。
笔记本中的直流/直流转换电路。主要的目的是进行电压的变换因为直流不能直接通过变压器升、降压,所以先将直流通过开关电路变成交流,变成交流后通过变压器进行变压,输出的交流通过整流、滤波、稳压等电路变回直流。
所以芯片、高低管、电感、滤波电容组成了一个完整的DC-DC转换电路,缺一不可。

网友:
3和4脚即为开启电压信号

网友:
这种情况有很多是外围电路引起的芯片保护了.像这种一般多查一查外围电路是否正常,简单点就是换芯片,如果还一样哪十有八九就是外围了,除非你换的是一个坏片子,也没这么巧正好坏的一样吧.
你下面的这个图怎么又变成了1.8VSUS了,前面不是说的3V与5V吗?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看一下 V+ 脚有没有电压吧……

网友:
谢谢LS的兄弟,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开启信号已经具备,但3V 5V无脉冲信号输出,要么就是无边思绪版主所说的故障, 要么就是MAX8734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V+脚有电压!

网友:
今天8734到了! 换上去就好了!
在此谢谢无边思绪 白纸、 以及各位提供帮助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