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加电诊断卡上的代码灯不亮

楼主(2009-04-14):
我今天修到一块主板是SIS芯片组的我刚开始加电能开机就不走代码我就测量CPU供电还有内存供电都正常晶振也起镇了就是代码灯不亮我看了看南桥是SIS 96L的请教那位大侠能帮一帮我谢谢了

网友:
不跑代码故障!
论坛里关于这个故障讲了很多
请实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不跑代码,不是测量一下CPU、内存 的供电就可以的,复位,时钟你试了啵

网友:
换CPU旁的电容,有时电容性能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本人建议拆开CPU座.看看CPU座针脚有呜明显损坏..不行的话可以刷下BIOS试试..大力压下北桥看看跑不跑代码..再不行的话可以大概判断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