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南桥温暖,触发后南桥巨烫,是桥坏吗?

楼主(2009-04-14):
双敏400GN不走码,触发后南桥巨烫, 差点将手指烧焦了。3.3V,显卡1.5V 、 内存等供电没异常, 打PCI的AD线阻值都相同,可以判断是南桥坏吗?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测量一下USB信号电阻
如果温度真的象LZ说的那样巨烫,那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版主回复。
USB的2线对地电阻为90欧相同 ,对调红黑表笔接地后,测一脚为600欧 ,另一脚为800欧。

网友:
红笔接地
黑笔接测量端,测USB的信号线,中间那两个针

网友:
谢谢回复。
这样测量中间2脚电阻都是90欧 。

网友:
对地值90欧有点小,桥可能挂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我修复过 最好把南桥供电管换下 或者显卡供电~~

网友:
测下南桥的供电管。多半是117.如果对地。南桥基本是完了。。。拆南桥。看1117还对不对地。不对地了。就换1117和南桥吧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对地打阻USB中间两线90欧稍小了点,应该有500左右呀

网友:
象你说的这种情况,基本可以断定桥已经坏了。我建议还是放弃吧!换桥不划算的

网友:
桥坏了.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