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磐正主板板载SATA 3114芯片晶振问题。

楼主(2009-04-14):
本人有两片磐正8RDA6+ PRO主板,其中一片3114芯片四个SATA口连接SATA设备全部不正常,怀疑四个接口处的晶振有问题,用万用表测得晶振一个脚有电压,一个脚没有电压,不知道晶振是否是好的?但另外一片主板连接SATA设备正常,测得晶振电压情况和那片不正常主板的情况相同,请问晶振在主板上是否要测得两个脚全部有电压才算是好的?

网友:
测晶振最好还是用示波器,准确直观。如果一定要用万用表的话,我说一下我的经验:一般晶振工作正常时两脚的电压约为电源的1/2,且有差别,一高一低。
另外主板的晶振32.768kHz坏的较多,14.318MHz的次之,其它晶振坏的很少。

网友:
测晶振最好还是用示波器,准确直观。如果一定要用万用表的话,我说一下我的经验:一般晶振工作正常时两脚的电压约为电源的1/2,且有差别,一高一低。
另外主板的晶振32.768kHz坏的较多,14.318MHz的次之,其它晶振坏 ...
引用 网友A:

我的晶振型号是25kHz,用主板点亮后不上什么硬件,用万用表测得一个脚有电压,一个脚没有,重刷主板BIOS后现在SATA 3114芯片连接SATA设备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