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超胜(Leadram) DDR400 512M 双面 spd

楼主(2009-04-15):
求超胜(Leadram) DDR400 512M 双面 spd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求超胜(Leadram) DDR400 512M 双面 双BANK16内存颗粒规格
内存编号为:LRMO5646468
谁有给传一个 谢谢了啊 邮箱或论坛都可以
jiaoshouxiao0@163.com

网友:
怎么有那么多人需要SPD,其实SPD很少坏的.我修了那么多内存,只碰到过两条.
如果是单面改双面,只需在原SPD中改一个数据即可.好象是05位置.
再说用不着那么讲究,拿一个其他颗粒的相同参数的内存的SPD照样可用.

网友:
我也同意验钞机说的.

网友:
需要这个固件自然是有道理的,还是希望哪位朋友有的话帮忙上传一个,谢了!

网友:
用相同频率不同型号的可以代的,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