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处理过这种奇怪的主板不能装系统故障

楼主(2009-04-15):
一块七喜810主板,出现不能安装2000和XP的故障,但装98或WIN ME使用正常。不能装XP使用的具体表现是:GHOST完系统后进入系统的那一次使用很正常,包括上网和别的操作,但重启或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再进入系统了,在主板自检完成后进入硬盘时就停住了,只剩下左上角的光标在闪动,有时是出现缺少某个文件的提示:用安装版的话则会在安装途中死机,偶尔也能完成安装,但系统中某些文件图标不正常,重启后也会over.
     检修过程:通过替换法排除了内存和硬盘故障,也没犯不激活分区的低级错误,初步确定问题在主板,把板上的大滤波电解全部焊下检测,正常,把指标差的换掉,重试安装,故障依旧(内存的3.3V供电正常)。于是想到是不是bios问题,这块板是钻石代工的产品,型号PW65-D(七喜也是这个型号),曾经刷了钻石同型号主板bios,但在使用安装版系统时发现并不完全适用。重新刷回七喜同型号主板bio后重试,故障不变。
     反复折腾后发现,不插网卡时安装和使用是正常的(此主板自带声显),此时反复重启测试都没问题,关机装上网卡(3com905b)重新开机,系统也能认出并装上驱动,此时使用正常(包括上网),但只要一重启又会回到从前。此时关机拔掉网卡也不能再进入系统了!换了网卡的PCI插槽位置(1.2.5)不起作用,把网卡换成8139D故障也不变,但这些网卡在别的主板上使用是正常的,在本板装win me使用也是正常的。
     无计可施了......

网友:
为了进一步确定问题,在没有插网卡的情况下装好的系统中装上一片USB扩展卡,系统认出并装好驱动,重启N遍没问题,关机后再开机也没问题。改天换成声卡试一下。
    本人是主板维修菜鸟,不知有哪位高手处理过类似问题或提供更好的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2000和XP对内存和硬盘的要求比较高吖。我想楼主的主机不是内存有问题就应该是硬盘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我想没有认真看帖。没有主机,只有主板,内存和硬盘都是在别的主板上正常使用部件。而一般主板的不能装系统故障都与CPU和内存周边电路有关。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与网卡有关,那把网卡的资源更改一下试试看呢。

网友:
多谢楼上的提醒!其实也曾想到这个问题,并且换了几次PCI插槽位置,但每次装好系统进入后都能正常使用,查看资源也没有冲突,所以没有进一步考虑。特别是把网卡摘除后也不能进入系统(此时网卡对中断的占用已经不存在),说明系统引导文件已经遭到损坏。
    继续原来的思路,把主板声卡禁用,装上独立声卡,进入系统后发现了多媒体控制器,手动装上驱动,经反复重启试用,系统和声卡都没有出现问题,排除了PCI槽和南桥本身在这方面的不良嫌疑。
    问题重又回到了网卡身上。继续更换槽位,第四槽----问题照旧:第三槽,这是一个不与别人分享中断的插槽,进入BIOS手动设置一个固定的中断,重启进入系统,装上驱动经试用后再重启,没事,进入系统,打开网页,开了几个网页后死机!重启再试了几遍,还是死机......嘿嘿,事情有眉目了。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掉,,,用独立的网卡,,,

网友:
其实结局很出人意料。关机拔下网卡,恢复原来无网卡时装好的系统,在第三槽装上8139D,开机进入BIOS,重新进入系统,系统发现并装上了驱动,上网正常!经过几次重启.开机的使用毫无问题。说明本故障只是一个久违的问题——网卡与主板不兼容。
      本例故障主板很老,BIOS陈旧,因此与一些硬件不能兼容,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由于故障表象带有迷惑性,所以没能迅速找出原因而大走弯路:同时,由于IT技术的发展,硬件不兼容问题基本已淡出我们的脑海,因此思维也受到了影响。

网友:
老主板有时候就这样,所以我才不喜欢修老板~新板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