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为无码的情况,GA 8IR2003 2.0

楼主(2009-04-15):
能触发,但诊断卡为无码,能复位,已测CPU四大工作条件正常。
DDR的2.5V也是正常的,各晶振2脚均有电压及压差。
IO为IT8712F-A,已加焊过。
4针12V接口附近的元件较热,但测电压均正常。请问,除了南北桥以外 ,还需要查些什么?
IO已经换过了、BIOS22脚保留,23脚定义LFRAME,24脚定义HINIT1-,23、24均有3.3V电压。。。。
因为现在条件不满足无法刷BIOS,不知道可以用其他的BIOS换能不能出码,用以证明就是BIOS的故障,出错无所谓。。 。
刷BIOS

网友:
1.量测bios 22脚或是24脚位是否有跳动电压,确认bios工作条件良好电压等
2.确认上面的条件后不行就浆bios吹下量测板上的脚位,如果有跳动电压,bios重刷看看在不然就bios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刷下BIOS 如果还不行 换I/0试试 如果坏了 加焊是没用的。

网友:
技嘉那个时期的主板的CPU座非常容易虚焊,也可重点检测一下CPU座。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CPU插槽虚焊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不过楼主说的CPU工作的四大条件我有点搞不懂,我只知道三个,电压,复位,时钟,请问下楼主还有哪个条件

网友:
还有PG信号
另外捕获一个信息:就是偶尔诊断卡会有C0代码出现,但不会跑码
感觉是CPU座有问题,这个是BGA的,我试着压了压,因为没什么经验,也不知该用多大的力,怕将CPU压坏了
有经验的朋友请给我支个招~

网友:
刷下BIOS 再 换I/0试试

网友:
沉了沉了 顶上来哦

网友:
刷下BIOS 再 换I/0试试,其他问题感觉不是很大

网友:
可是现在条件不需要,没法刷BIOS,
我能不能用其他的BIOS焊上,开机,只要能跑码,这贴就算结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 不行
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其他的换BIOS了,出错无所谓,只要能出码 。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BIOS23针定义LFRAME,有3.3V电压。。。。
现在就是不知道可以用其他的BIOS换能不能出码,用以证明就是BIOS的故障,出错无所谓。。 。

网友:
BIOS的故障

网友:
把座子做个BGA啊。

网友:
BIOS的事吧!!!

网友:
BIOS ,和 I/O 关系比较大呀,
尤其是I/O 重点是技嘉的I/O 比较特殊,
仔细看看。

网友:
偶尔诊断卡会有C0代码出现
上假负载打对地阻值,个人觉的CPU空焊可能性大。

网友:
查MOS管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I/O是技嘉专用的吗?

网友:
你加旱CPU的座吧.是通病

网友:
如果是有时候会出现C0的话,座的可能性我个人感觉是90%........不信你换个座试一下,还有这个板子的I/O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座 虚焊

网友(2009-06-04):
刚手上有这样的板。跟你的情况一样。。压下U座就跑码且显示了。
不压就是没码。。。座子坏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嘛,换BIOS不行的话,就加焊U吧,这个板子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