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77M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09-04-15):
一台17寸普屏在使用过程中坏掉了,表现为接电后按开关不亮,听到继电器在响。拆出来测了一下,开关管SSS7N60B坏,拆下开关管,测得电源管理芯片KA3842B7脚有13V半波直流电,1脚和8脚都有0.7V左右的半波直流电,6脚有1.6V左右的半波直流电,然后换上另一只开关管为FQPF8N80C上去后开机还是不亮,继电器也在响,再次拆下开关管,发现没烧,求助论坛好友帮忙,有图纸的给图纸,有维修思路的指导一下。。

网友:
“开关管SSS7N60B坏”它的取样接地电阻断了吗?

网友:
开关管坏了,继电器又是怎么响的? 能听到继电器响的话,最好先查一下负载电路是不是过流了。

网友:
2楼的老师,我不知道那个是采样接地电阻吖。符图请指出好吗?

网友:
把3842换了
3842电路维修要修电源,首先要了解电源IC的工作原理。

8脚是标准5V输出,7脚是VCC供电脚,6脚是驱动电源管的,5脚接地,1脚是同向输入端,2脚是反向输入端,34脚是RC脚。

首先是300V经过启动电阻加到3842的7脚,3842的外接有电容充电。

当电容充电到16V时。3842内部开始工作。6脚有输出。8脚有5V标准电压。

稳压,一般是2脚的多.也就是从输出电压通过电阻取样,2脚应该是反向输入端. 当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时,2脚的电压也会高,所以3842就控制了,使电压降低. 达到稳压效果。

有些机子,采用的是光耦。如果你看线路。如果后级电压升压,2脚取样就升压,这样输出就会降低。

3842的7脚内部有一个稳压管,有些图纸外接也有一个保护用稳压管。

3842的VCC工作电压范围是在13V-30V之间。8脚电压只有在电源正常工作时才有稳定的5V。
3842维修芯片要点:
7脚供电:该路的二极管和启动电阻易损。
6脚驱动:该路的电阻和二极管易损(一定要检查,不然烧开关管。)
5脚:接地。
注意开关管S极电阻就行了。常见的3842电源故障只需检查上述几条就差不多了,如还不行,就只能地毯式检查电源部分了。

网友:
回楼上的,7脚供电:二极管和启动电阻没问题。
6脚驱动:电阻与二极管没问题。
开关管S极电阻有三个都为1欧,并联接地。。

开关变压器一共14脚,估计没问题,把它拆出来,用二极管档测8到14脚输出对地都为1以上。。其中10脚为输出地(冷地),1脚空,2脚为热地(整流后的负极)3脚供电给3842, 4脚空,5脚接开关管的D极,6脚空,7脚接整流后的正极..

网友:
把3842取下,通电后用表测其7脚和6脚,应该有电压的跳动,如果没有的话3842就坏了。

网友:
回7楼的,3842的7脚和6脚却实有电压跳动,并且,我已经更换新的3842了。问题一样,感觉是次级升压不足的声音,又好像是次级短路一样的声音,暂时没头绪维修下去。。

网友:
1是3842的7脚后续供电不足,检查后续供电电路中的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2是后级过渡引起保护,建议你带假负载试试。

网友:
5楼介绍3842的功能好像说得不太对吧,3脚是做过流保护的,不是接振荡R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