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过了BIOS就不能使用

楼主(2009-04-15):
一华硕KBN4的主板,键盘鼠标在BIOS里可以用   过了BIOS后键盘鼠标就不能用了 (系统里就不能使用,用启动光盘也不能用)
说复杂了  就是键盘鼠标过了bios 就不能使用  大家提点维修思路哇

网友:
之前我也修了一片   搞不清楚啊   谁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首先刷BIOS 试试 不行就换I/O。

网友:
拆下键盘口的排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修好   键盘 鼠标的数据线阻值相差2-4   把排容取了   键盘可以用了  但鼠标还是不能用  把键盘鼠标座子换了(客户那键盘鼠标接口确实很新  都没怀疑过   没办法  最后还是换了)   鼠标键盘都可以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