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7块INTER G31主板 在线等!

楼主(2009-04-15):
现在有7块INTER G31主板 现在有6块问题一样 都是内存不过 插不插内存都是内存报警 内存供电1.8V正常 内存系统总线 3.3正常,还有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都是430欧 大家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 帮我分析一下!

------------------------------------------
结果:
现在7块G31主板都修好了 不过让大家失望了 7块主板不过内存主要原因是我用的CPU是CD 用酷睿就可以过内存了  6块过内存后不亮  只有一块可以亮 没问题  然后我读下好主板的BIOS保存 然后其他6块刷BIOS 全部OK  不过其他6块问题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 过了内存报警 有些。。。。。。。。不过都是刷BIOS刷好了 谢谢大家哦!哈哈。。。

网友:
同意
刷BIOS
压CPU座和北桥

网友:
还有一块是什么问题 没编程器 就把BIOS对调先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看看是不是CPU插槽或北桥虚焊了,不是的话就刷BIOS看看

网友:
刚刚调了BIOS 才发现那个问题不一样的那一块其实问题也一样,是跳线帽没了!所以现在7块问题都是内存报警 主板各个供电都应该正常! 大家继续帮我分析吧?会不会是COM口芯片 CPU坐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北桥 因为主板都是新的!我也测过座 压过北桥 问题都是一样的!现在打算刷BIOS 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大家等我消息哦!

网友:
现在7块G31主板都修好了 不过让大家失望了 7块主板不过内存主要原因是我用的CPU是CD 用酷睿就可以过内存了  6块过内存后不亮  只有一块可以亮 没问题  然后我读下好主板的BIOS保存 然后其他6块刷BIOS 全部OK  不过其他6块问题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 过了内存报警 有些。。。。。。。。不过都是刷BIOS刷好了 谢谢大家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