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黑屏 太奇怪了

楼主(2009-04-15):
一台三星940N液晶。加电接主机。电源灯亮。屏亮一下就黑了。电源开关多按几下就能正常。一关又是刚才哪样。拆机看到高压板发黑。(PC板发黑)想高压板坏的可能性大。
在网上找高压板。淮备发货。
刚好朋友又让修个940N(不加电)拆开后电容鼓包,换后正常。
我一想二个机子一样换下试试,在确定下,
换上修好的940的高压板奇怪的事就开始了,
开机试和没换板一样。还不如以前。晕。。。。灯管坏???我外接灯管试,我只有15的灯管,接上
亮一下就黑了,4个灯管接口都试了也是一样,我就试着外接一个灯管在接上屏上的一组灯管,亮了?
在试。发现问题就奇怪了。屏上上一组灯管能正常,下一组不行,接上吱吱声,亮一下就黑了,到现在可以断定下组灯管坏了。。正要拆屏换灯管。我试着把上组灯管接在高压板下面灯管接口又不行了,(刚才是接在上面灯管接口)不是吧?这是好的高压板呀!不会烧了吧?我又恢复刚才维修好的机子正常。可以断定下组灯管坏了。我接上发黑的高压板,问题又来了上组灯管接在高压板下面灯管接口就行,接在高压板上面灯管接口不行了?我又把接在维修好的940上正常!客户要的紧。我就把上组灯管接在高压板下面灯管接口安好,下组灯管没接。/正常就是亮度暗点。
我不明白发黑的高压板能正常呀!但为什么上接口不行?好的高压板下面灯管接口不行?
对了还试了换好940的控制板和按键板也是一样!

网友:
你看看高压变压器吧。这种板子变压器坏得很多的。

网友:
灯管有问题,用单灯高压条试就知道了

网友:
高压的问题吧。带不动假负载

网友:
高压包坏经常出这问题,换换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怪问题  我把四个灯管都换成17寸新的也亮一下就灭  奇怪的是 我拿一个15的灯管和其中任意三个灯管接上就能正常亮  我没你好运 接上两根灯管不能亮  待高手回复 QQ514817353  感谢

网友:
直接换升压变压器,这个是通病包好。你测一下2组升压变压器的次级阻值,如果相差10以上就是他的问题,直接换,杨汉纬那里有。

网友:
TMS92903CT TMS92920CT TMS91429CT TMS91365CT TMS92515CT  TM-0917 TM-1017,这几类都是故障高发部品,你是哪一个?

网友:
量了一下  一个是785欧   一个是789欧  有问题吗  只是现在手上没有代换的变压器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顶!确实是高压包的是,容易坏其中一组,不换也可以,直接用没坏  的那一组,上下灯管各接一个就行。

网友:
对,用2根延长线就行,这招一般都是用来在只换一组灯管的时候上下亮度不一样的时候才用的。用在这里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