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索尼 cr31 主板不开机 问题

楼主(2009-04-15):
这机器 摔过 ,没有发现 什么 坏的地方 ,不开机了,电压什么的 测下来都正常 ,不开机,电源灯常亮 ,不开机,不自检 ,大家有无 经验 ,请教

网友:
问问题最好把故障现象说得详细一些 电流跑到多少了 触发吗?检测卡数码多少啊等等

网友:
具体都上为了哪些电压?估计是信号问题了,北桥压按一下,是不是摔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