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三星液晶显示器太暗了

楼主(2009-04-15):
今天收了两台17三星液晶显示器(711N),问题完全一样,仔细看能显示内容,但实在太暗了,应该是高压板的事吧?请各位高手指教(虽然是修电脑的,但水平实在太差)。
结果:灯管没坏,是高压板的问题,高压板上有元件被烧,换了就好

网友:
亮度控制脚会不会控制,灯管会不会老化

网友:
这个问题,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你先找一个高压板带换以下,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事,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灯管的事拉,换掉就好拉.

网友:
先拿一个通用版试一下,如果好了那就是高压板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灯管问题,换一跟试一下

网友:
先拿一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是否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