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0字迹有点重影.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4-15):
5100字迹有点重影,有字的后面有暗色的字迹,没字的地方很干净,换个鼓重影轻点,但还是有.请高手指点,是哪儿出了问题!谢谢!
问题

网友:
定影器问题.换个膜试试

网友:
定影或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换个膜好了

网友:
如果换了鼓芯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充电棍!再就是你也可以换一下其它品牌的专用粉试试。我以前的那个就是都换过还是不行,后来换了一种粉就可以了。

网友:
重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硒鼓的冲电辊,一种是定影膜,激光器重影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应当定影的问题

网友:
定影膜的 几率最大

网友:
应该定影膜,激光器可能积灰,换膜,清灰,先赞成换下粉试试

网友:
轻度从影 应该是定影膜的问题

网友:
1,定影,2充电辊

网友(2009-10-18):
补充下 不同品牌粉的熔点会有差异 也是重影的一个因素

网友:
定影不干净。清洁一下吧。

网友:
定影膜或碳粉有问题。

网友(2010-03-21):
定影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