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有时能点亮有时不能

楼主(2009-04-15):
一个映泰915的板子,忽然就点不亮了,一点反应都没,以为电源坏了,换个富士康300w的电源试了一下,也点不亮,然后拿到电脑城去,人家用个300w的电源一点就亮了,只好买了个技展350w的电源拿回去,点亮了,过了一会,我试着把插头拔掉,一会又点不亮了,又试着把电源通电等了几分钟,发现键盘忽然闪了一下,再开就启动了,用了个把星期,又点不亮了,请问一下这是咋回事,有啥解决办法。
另外有一块迈拓80G硬盘,时而能找到盘,又忽然找不到盘,这个盘已经在多台机上试过都一样。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
把板子洗洗

网友:
我之前也准备换个电池试试的,搞忘了
因为有一次关机后开机cmos设置掉了,我把电子抠下来擦了一下装上去又可以用了,所以没买
先弄个电池换换看,谢谢2楼的大佬,3楼的兄弟,用什么洗啊,最好是我自己能搞定的,别一下超声波啊什么的

网友:
加热南桥部分电路试试

网友:
主板开机不稳定是不是开机电路上有些电容失容造成的啊?充放电不够了,加上一会电,电容里存上一点电才可以开机?
硬盘找一个同型号的硬盘,把电路板换一下,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电路板有问题了,我觉得应该是电路板上的BIOS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电池没有用啊,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也开不了,有可能是楼上兄弟说的问题

网友:
板子是否脏啊......清一下吗??

网友:
是不是也有可能IO管理芯片虚焊了,要不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跟IO管理芯片没关系吧,我想极有可能是6楼说的电容失容的问题,现在我老婆都不敢关机了,有时候需要几十个小时才会自己启动

网友:
呵呵真是怪问题哦~~~~~~~~~~~

网友:
可能哪儿虚焊吧

网友:
板子变形。导致有虚焊的地方,这是我的理解。我手中也有快这样的班子。跟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
32。768好像也有可能造成这种问题吧?

网友:
先把板子的灰清一下试一试,不行检查BIOS芯片可能上面有接触不良,另外换个14.328的晶振试一下

网友:
绝对不是电源的问题,认真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鼓包的。检查一下北桥供电电路有无虚焊。

网友(2009-06-13):
短路了...换电池...换电源...换CPU风扇...

网友(2009-08-29):
一般是虚焊 或者电容实效

网友:
加焊cpu座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硬盘拆下板子,擦亮所有触点试试。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