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IBM笔记本BIOS详细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9-04-15):
IBM ThinkPad bIOS 中文讲解及启动项

一、Config ——基本设置选项
1.Network
(1)Wake On LAN
当以太网控制器接收到远程唤醒数据包时,让系统开机。注:如果设置有硬盘密码,Wake On LAN 功能将不起作用。(建议关闭)[Enabled]
(2)Flash Over LAN (Enabled)-----使计算机的 BIOS 能够通过活动的网络连接进行更新(刷新)。(建议关闭)[Enabled]
(3)Ethernet LAN Option ROM ----装入 Ethernet LAN Option ROM 可以从集成的网络设备启动。(以太网卡的一个特殊功能,默认即可)[Enabled]
(4)Hard drive Direct Memory Access(DMA) -----磁盘高速缓存。如果您要使用以前版本的 IBM 远程部署管理器(RDM)请禁用该功能。如果禁用了它,在网络引导中,硬盘驱动器的性能可能会降低。[Enabled]
(5)Wireless LAN Radio Frequency-----无线网卡广播同。选择“On”,开启内部无线通信。 选择“Off”,关闭内部无线通信。 [On]

2.Serial Port -----如果要启动串口,请选择Enabled。Base I/O address和Interrupt使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使用。如果以其他硬件有冲突,可以自行更改。Disabled则禁止这项功能。 [Disabled][Base I/O address:3F8][ Interrupt:4]

3.Parallet port-----启动并口(打印口)。如果启用该功能,那么可以选择方式、基本 I/O 地址、IRQ 和 DMA。只有在选择了 ECP 后才可以选择 DMA。如果基本 I/O 地址为 3BC,那么不能使用 EPP 方式。[Enabled][ Mode:Bi-directional][Base I/O address:3BC][Interrupt:IRQ 7][DMA:DMA]

4.PCI [Auto Select 11]   这项中可以设置PCI的中断地址。默认即可。

5.USB
(1)USB BIOS Support-------USB输入输出系统支持---启用或禁用 USB 软盘驱动器和 USB CD-ROM 的引导支持。如果不启用USB,将无法使用任何USB界面之设备,例如:外置USB界面之软驱,光驱。一般我们都要选择Enabled [Enabled]
   (2)Always On USB-----------持续USB供电。如果您选择“Enabled”,那么在计算机连接到交流电源的情况下,外部 USB 设备可在计算机处于低电源状态(睡眠/待机、休眠或电源关闭)时通过 USB 端口进行充电。一般我们都选择Disabled。 [Disabled]

6.Keyboard/Mouse
(1)TrackPoint-----小红点开关[Automatic]
   AutoDisable:当介入PS/2界面或USB界面之鼠标时,TrackPoint鼠标将会自动停用。
   Enabled:一直使用IBM TrackPoint鼠标
   Disabled:不使用。
(2)Touch Pad----触摸板开关。当选择 Automatic 时,如果找到 PS/2 鼠标,将自动禁用触摸板。[Automatic]
(3)Fn key Lock-----“Fn”开关项。“Enabled”:使用FN+F3的组合键时,按下FN键2次时,就可以不需要一直按住FN键,直接选择F3。“.Disabled”:必须同时FN键+F3才能启动关闭LCD的功能。[Disabled]
(4)ThinkPad NumLock-----数字键锁定项。如果选择了“Independent”,可以无视外接键盘上的 NumLock 状态,独立禁用 ThinkPad 计算机上的 NumLock。如果启用了 ThinkPad 计算机上的 NumLock,那么外接键盘上的 NumLock 也同样启用。[Independent]
如果选择了“Synchronized”,那么 ThinkPad 计算机上的 NumLock 和外接键盘上的 NumLock 同步。

7.Display
(1)Default Primay Video Device [Internal]----- [PCI]----如果坞站装载了一张PCI界面之显示卡,那么它将作为第一个显示设备。[AGP]----内置的AGP界面之显示卡成为第一个显示设备。
(2)Boot Display Deice [Analog (VGA)]----可选择LCD是第一显示设备,还是CRT是第一显示设备,还是LCD、CRT同时显示。
(3)Brightness [Normal]-----选择LCD的明亮度。High高亮度。Normal普通亮度。使用电池情况下,High高亮度情况,将会减少电池寿命。

8.Power (在这里都是有关电源管理的设置,建议新接触迅驰技术或笔记本的朋友,不要随便更改里面的设置,建议大家用默认即可):
(1)Timer Wake with Battery Operation---设置了定时器来唤醒计算机,并且可能在计算机关闭的状态下搬运它,请勿启用该功能。如果计算机在搬运时唤醒,那么它硬盘可能损坏;如果计算机未连接到交流电源,那么它的电池可能耗尽。[Disabled]
(2)Intel SpeedStep® technology-----选择 Intel SpeedStep 技术在运行时的方式(只有安装 Intel SpeedStep 的计算机提供)。[Enabled][Mode for AC:Automatic][Mode for Battery:Battery Optimized]
(3)Adaptive Thermal Management----选择要使用的热量管理方案。[Scheme for AC:Maximize Performance]( 减少 CPU 调速)、[ Scheme for Battery:Balanced]( 平衡噪音、温度和性能)。
(4)CDROM Speed――设置 CDROM 速度[Normal]
(5)CPU power management----除非禁用了该节能功能,否则它会在无系统活动时自动停止处理器时钟。通常您不需要更改该项功能。[Automatic]
(6)PCI Bus Power Management---除非禁用了该节能功能,否则它会在无系统活动时自动停止 PCI 总线时钟。通常您不需要更改该项功能。[Automatic]

9.Alarm
(1)Power Control Beep----电源控制声音。如果启用该功能,那么在计算机进入电源管理方式、恢复运行方式以及连接或断开交流电源适配器时会发出蜂鸣声。[Enabled]
(2)Low Battery Alarm ----启用或禁用“电量不足警报”。 [Enabled]
(3)Password Beep----密码提示音。如果您启用该功能,那么当显示密码提示时会发出蜂鸣声,如果输入错误密码,那么再发出蜂鸣声。 [Disabled]

10.Memory --- Extended Memory Test 扩展内存测试。在引导过程中启用或禁用扩展内存测试和初始化。启用该功能会增加引导时间。最近的操作系统通常不需要初始化扩展内存。[Disabled]
11、Serial ATA (SATA)------SATA Controller Mode Option-----SATA 控制器模态选项。如果你要安装98/2000/XP系统选择Compatibility兼容模式(Vista可以识别AHCI模式,可不用改Compatibility模式);系统装好后, 装上相应驱动后,建议打开AHCI模式,以得到更好性能。[AHCI]

12.CPU(有关CPU的设置,建议大家不要随便更改设置,默认即可)
(1)Core Multi-Processing--启用或禁用某个 CPU 内的其他执行核心单元[Enabled];
(2)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如果选择了“Enabled” ,那么 VMM(虚拟机显示器)可以利用 Intel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 提供的其他硬件功能。[Disabled]

13.Intel (R) AMT [Disabled]

14.Docking Station

二、Data/Time——系统时间/ 日期设置
System Date 系统期 月/日/年
System Time 系统时间 小时/分钟/秒

三、Security—— 密码及安全设置
1、Password
(1)Using Passphrase ----(缺省:启用).当启用“口令”功能时,可以设置开机密码、硬盘密码和超级用户密码,每个密码最多 64 个字符。
(2)Supervisor Password-----管理者(超级用户)密码。启用口令功能可提高硬盘密码的保护能力,从而提高 Thinkpad® 计算机的安全性。要设置超级用户密码:
a打开一个窗口,提示您输入新密码。
b选择您的超级用户密码并将其输入到 Enter New Password 字段中;然后按 Enter 键。注:如果启用“口令”功能,可以选择超级用户密码,它可由 1 到 64 个字符的任意组合构成。如果已禁用口令功能,超级用户密码可以是一到七个字母数字字符的任意组合。
c按一下 Enter 键移到下一行。重新输入刚才输入的密码以进行验证。
d牢记您的密码。注意:您也许需要记下密码并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如果您忘记了超级用户密码,那么 Lenovo 将无法重置您的密码。您必须将计算机送至 Lenovo 售后服务机构更换主板。需要提供购买凭证,部件和服务需要另外收费。
(3)Lock BIOS Settings-------BIOS密码锁设定。启用或禁用保护 BIOS Setup Utility 中各个项的功能,以防止不具有超级用户密码的用户更改这些项。在缺省情况下,该设置是禁用的。如果您设置了超级用户密码并启用了该功能,只有您可以更改 BIOS Setup Utility 中的任何项。
  (4)Set Minimum Length-----可以指定开机密码和硬盘密码的最小长度。如果您设置了超级用户密码并指定了密码的最小长度,那么只有您可以更改该长度。
   (5)BIOS password at unattended boot-----无人启动BIOS密码(个人理解)。选择启用,在计算机从电源关闭状态或休眠状态通过无人照管的事件如 Wake on LAN® 开启时显示密码提示。如果您选择 Disabled,那么不显示密码提示,计算机继续运行并装入操作系统。要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请在操作系统上设置用户认证。
   (6)Power-On Password -----开机密码。要设置开机密码:
   a)选择 Password。
   b)选择 Power-on Password。
   c)选择开机密码,并将其输入到 Enter New Password 字段的括弧内。
   d)按一次 Enter 键移到下一行。重新输入刚才输入的密码以进行验证。牢记您的密码(如果忘记了密码,就必须将计算机送到 Lenovo 售后服务机构取消密码)。
   e)按 F10 键退出。
   f)在 Setup Confirmation 窗口中选择 Yes。
  (7)Hard Disk1 Password -----这个设置可以阻止未授权的用户访问硬盘上的所有数据,只有输入正确的密码才能访问(通常是在开机时要求输入)。启用口令功能可提高硬盘密码的保护能力,从而提高 Thinkpad® 计算机的安全性。
注:(1)Hard-disk 1 是指内置在计算机中的硬盘驱动器。(2)仅当 Ultrabay™ Slim 或增强型 Ultrabay 中安装了硬盘驱动器时,Hard-disk 2 才会出现在 Password 子菜单中。(3)仅当 ThinkPad® 高级扩展坞已连接到计算机并且硬盘驱动器已经安装在其中时,Hard-disk 3 才会出现在 Password 子菜单中。
(8)Password Reset Service -----如果选择并启用,可以重置开机密码和硬盘密码。
缺省情况下,此项设置为 Enabled - In Process。此设置一旦生效,就会启用 Password Reset Service,但您的计算机仍未注册。请启动 ThinkVantage® technologies 软件以使用此功能并注册计算机。请参阅开机密码或硬盘密码中的说明。

2、Fingerprint
(1)Predesktop authentication―――――在装入操作系统之前,启用或禁用指纹认证。注:如果选择了 High 安全方式,那么会出现该项。[Enabled]
(2)Reader Priority--------如果选择了“External -> Internal”,那么使用已连接的外接指纹识别器。否则,使用内置指纹识别器。选择“Internal Only”,那么使用内置指纹识别器。[External -> Internal]
(3)Security mode----指定安全模式的设置。如果指纹认证失败,您仍可以通过输入密码来启动计算机。如果选择了“Normal”,请输入开机密码或者超级用户密码;如果选择了“High”,请输入超级用户密码。[Normal]
(4) Erase Internal Fingerprint Data-----选择该项将删除存储在指纹识别器中的所有指纹数据。如果您已经删除了这些数据,并且想使用指纹识别器来启动计算机,请启动指纹软件并重新启用“开机安全性”。 此功能请慎用。[Enter]
(5)Erase External Fingerprint Data------选择该项将删除存储在指纹识别器中的所有指纹数据。如果您已经删除了这些数据,并且想使用指纹识别器来启动计算机,请启动指纹软件并重新启用“开机安全性”。 注:如果未连接外接指纹识别器,那么不会显示此项。此功能请慎用。[Enter]。
3、Security Chip-----安全芯片:
(1)Security Chip:激活、释放或禁用安全芯片。如果选择“Active”,安全芯片生效。 如果选择
1、Exit Saving Changes 退出并保存设置 (快捷键F10)
2、Exit Discarding Changes 退出不保存设置(快捷键ESC)
3、Load Setup Defaults  设为出厂的默认设置 (快捷键F9)
4、Discard Changes  取消所所更改的BIOS设置
5、Save Changes  保存刚才所更改的BIOS设置

六、HDD diagnostic program硬盘诊断程序
可以查看本机的BIOS的版本、主板型号、CPU、内存参数等系统信息:

ThinkPad BIOS 讲解及启动项.rar

网友:
资金足够一般都会选择Think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