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声卡换了不认

楼主(2009-04-15):
没修过声卡之类,一般坏了都叫客户买一独立的装上.而自用的新华盛865板,插错音箱线搞坏了集成声卡,还可以认出,只是不发声.从其它板上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装上,硬件设备检测却没发现有声卡.排除虚焊,供电,短路之类.陏悶只得找一块独立的装上.

网友:
查一下78L05看是否有12V  5V

网友:
再换一个芯片看看

网友:
芯片换了在不行,只有加一块外置声卡

网友:
只要集成的声卡、网卡不影响其他芯片的正常工作,就直接在bios中关掉或者通过跳线关掉,然后再加一块独立的,一是避免扩大故障(对于高手不会),二是可以适当增加利润,双方共赢,何乐而不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