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4个精英的主板,4个的故障全一样,请各位帮小弟判断下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9-04-15):
主板故障:在主板上插侦测卡,短路主板的PWR_BT,主板亮了,主板跑到C1的时候就断电(有时候能到26),主板断电后不用短路主板的PWR_BT,自动就会加电,而且也是跑到C1就断电了,CPU有温度。小弟是初学者,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各位大虾帮忙啊!!!!哦!!!对了是845pe的主板。

网友:
c1是内存不过,怀疑内存旁边有什么芯片短路了,,,具体的还是你去查

网友:
2# 清风陈 不是啊!!!我刚刚把cpu拿下来换假负载后开机就不掉电了,哎!!!太郁闷了。

网友:
CPU风扇没压紧

网友:
加个内存点就好了啊

网友:
精英主板就是这样的

不过内存的时候会反复断电再上电

网友:
是的..精英板是这样的...不过内存就会这样.....我以前也修过....一开始我以为主板有什么地方短路,导致他断电...
后来不插内存就不会断电........去查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后来发现刷了BIOS后不会断电了....只是停在内存那里不过内存跑E1......北桥,IO,供电场管(换过)加焊过...未果....后来拿了十几条内存去试..结果只有一条可以亮机......
拨插内存经常不过内存的....有时不过内存的时候把BIOS放一下电,,内存就可以过了..有显示了..
肯定有地方虚焊的......因为之前北桥我加焊了...我就把南桥去加焊一下...居然好了...我有几块就是这样修好的...
不过我的板是精英9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