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7 寸液晶 变压器次级5V跳变

楼主(2009-04-15):
今天接了一个17村液晶显示器 开机指示灯不亮 以为电源部分有问题 现在是变压器次级5V电压跳变5V到3V之间跳变,15V正常,请各位老师给回帖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換個變壓器試試吧!~~電壓會~"跳变" 就是有問題

网友:
换电源芯片的正反馈供电二极管!

网友:
呵呵!看一下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跳变,是有问题的。查一下,反馈端。

网友:
查一下稳压电路和反馈电路嘛

网友:
一般是正反馈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25V47UF

网友:
主要看一下滤波电容。上次我一个同学也是。电容鼓了。但看不到。鼓在下面的。

网友(2009-08-27):
我的联想19也是这个问题,查了后都没有发现问题.困惑中,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电源管的S极的电阻变大了.

网友(2009-11-22):
手上这台联想19出的也是这个问题,滤波电容全部换过了,还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