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262c笔记本

楼主(2009-04-15):
开机1——3个小时掉电,有时开机就掉电,是不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一下CPU散热问题,清清风扇,加点硅胶。还不行,就按辉哥教我们的:A:把CPU旁的温控芯片取了,B:加焊CPU座

网友:
神州太垃圾了,还是 上面大哥说的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