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atx-320t维修记

楼主(2009-04-15):
拆开电源进行检查,发现功率因素校正变压器L1,(也称低电压扼流线圈)黑了外,其它没发现烧坏痕迹。以为它本来就是黑色的。翻过背面观之,其中几个脚虚焊了,(此时心里比较爽,以为发现问题了),接着焊起来。再进行接口阻值测试,红的(5V).橙的(3.3V)都有50多,正常,黄的(12V)有240多,基本正常(有些有400多)。于是通电测试绿线、紫线都有5V。哈哈,前级正常,这就好办多了。触碰,风扇不转,测之无电压输出。此电源是7500加339组合。测7500的4脚,3V多,保护了。说明后级短路。以为是恢复二极管(就是那三个一排套在散热器上面的)有问题,但转念一想,如果这东西坏了,一般风扇会转一下的而且还会有一声兹的声音。但现在没发现这种现象。于是没动,再测L1周围所有的整流二极管,测了半天也没发现哪个坏了。哎,真有点烦了。无耐之下把那个散热器整个取下,换上好的,再测,还是一样的现象,头麻了。 难道,控制电路出了问题。硬着头皮硬是把那些取样电阻测了遍,其实我也是个新手,具体电路不是很清楚,拿了一块好板进行对测。没发现问题。哎,会不会是IC1或IC2坏了。想到要换这东西,头真的晕了。 很烦麻的啊。那玩样太难吸了。如果真是芯片坏了,我也不想修了。 于是再到处乱瞧瞧。哎呀,那个L1黑得不对劲啊,有些是地方变黄色的了。漆掉了啊。(不仔细看真看不出来) 不会吧,这玩样也坏!!!! 。修了也不下200个电源了,没发现这东西坏的啊。漆都掉了,肯定哪地方短了,导致电压不正常,当然起保护了。这东西也不好取了,到处有东西挡着。搞半天终于取下来了,从其它板上取下一个好的上好。通电,开起来啊,风扇终于转了 ,爽啊。刚开始本也怀疑这个东西,但从没遇到过这东东坏的,所以没往深处想,哎,走了好多弯路,还搞得一肚子气。
写此文章其实意义不大(实在是简单的问题),主要是分享一下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哇,看看,写了这么长,大家都看累了吧,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了....

网友:
恩,这个问题确实没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