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象330WB辅助电源正常但无启动

楼主(2009-04-15):
有块海象电源,拿来时里边末级输出有几颗电容爆了,更换后仍无输出,量绿线紫线都有约5V左右,可见辅助电源应该是好的,量主开关管也无击穿损坏,真搞不懂那里出问题了,现在刚开始研究电源维修,没啥经验,请过来人多多指点。

网友:
辅助电源有两组输出,5V那组是+5VSB,还有一组是给主控芯片供电的,你在查查那组电压。

网友:
是KB7500的芯片吗,要把资料写全一点

网友:
回楼上,是KB7500的芯片,如果这块电源接上有LED待命指示灯的主板,主板上的LED灯都会亮起。和正常电源接上无异,可就是无法触发启动。短接绿线和地线也不行。

网友:
查KB7500的芯片12脚有无 17V以上电压 TL494维修电压数据
管脚        1        2        3        4        5        6        8        11        12        14        16
待机电压        0        4.65        0        3.1        1.5        3.55        2.35        2.3        24        4.95        0.62
工作电压        4.75        4.65        2.75        0        1.5        3.55        2.1        2.06        24        4.95        2
保护时电压                0.3        4.7        0        3.55

LM339维修电压数据
管脚        1        2        3        4        5        6        8        11        12        14        16
待机电压        0        3.55        0.55        0.7        2.8        1.8        1.1        0        2.35        0        0
工作电压        4.05        0        1.2        0.95        1        1.2        1.25        1.4        2.4        2.7        4.85
保护时电压        4        3.75        1.2        2.1        1        2.15        1.3        0        2.45        0.15        0

注;TL494的7.9.10脚接地为0V;13.15与14脚相连  电压为4.95V
LM339  3脚为电源供电4.95V 12脚接地为0V。
以上电压数据为维修参考数据,电源品牌不同,电压各有偏差

网友:
这块电源339是14针脚的,1.脚2脚为0V,3脚为5
V,4脚为2.4V,5脚为0.8V,6脚为1.4V,7脚为0V。另一排有点难测,先上第一排数据。

KB7500的芯片第12脚有18.5V
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