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pd-70fa有電源,但無畫面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09-04-15):
sampo pd-70fa有電源,但無畫面
請問各位師傳這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拆開後量輸出給inverter 的pin腳發現有12v,但量不到5v(0.9v左右),請問要從那裡檢查起?
謝謝各位指導!

网友:
拿支手電筒照照看是否能看見影像,或從側面是否能見影像.如可以
1.高壓板
2.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