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414tx换XP系统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04-15):
惠普v3414tx换XP系统的驱动程序?如何完美的更换成xp系统?求助大家了
驱动程序
惠普
求助

网友:
去找专业维修店装吧,50元左右
如果你自己装得刷BIOS为低版本
下一个F11C的bios,,刷完之后,你就可以随意装XP了,,
如果不刷,好像会很不稳定,蓝屏,风扇就永不停啦。。风扇狂转的问题,可以让你的风扇2年以后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