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8个灯常亮如何维修

楼主(2009-04-15):
ecs l4s5mg/gl 主板,通电无显示
上诊断卡,电源,clk ,rst,irdy,frame,常亮
诊断卡不走代码
测试南北桥附近供电场管,分别为1.7v ,4.9v
更换两个供电场管,故障依旧
刷过bios,仍是不行.如此,怎么处理

网友:
你描述的不清楚
我不知道什么现象
不知道你说的CLK  RST   是不是CPU的

网友:
复位也常亮吗?如果是就修复位电路吧、。。。

网友:
查各工作点电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从CPU供电开始查

网友:
按照无复位来修,查各处的供电,时钟

网友:
上面描述的诊断卡上的几个灯的指示状况
cpu的主供电正常,内存的主供电3。3正常,2..5正常,数据线电压有蹊跷,内存数字脚只有0.9,而与之相连的电阻接地一端却有1.2,很是不解
观察rt9173有发烫现象,更换后故障依旧
不知下一步如何处理

网友:
想着应该从复位电路着手去检查,不过在跑线路的过程当中,发现从复位跳线到门电路这一条线上,没有经过任何的电阻,而门电路更换之后仍然不能正常复位。还有,发现有些板的复位经过的门电路的类型也是不尽相同,对于这种情况,在维修当中有什么应对的方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