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磁铁吸了,打开很长时间没反应,还有救吗?

楼主(2009-04-15):
不小心硬盘被磁铁吸了,一个分区打不开,很长时间没反应,呜呜。

网友:
低格应该有救的,但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就怕把磁头给碰坏了 硬盘就报废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情况,实在不行就用专业3000工具修修

网友(2009-08-12):
怎么什么怪事都有啊@@!

网友:
除非是超强的磁铁,否则一般是不会有影响的!
因为硬盘有外壳,磁铁在外面,从壳外面到盘片这个距离是安全的!
俺小时候曾拿磁铁和录音磁带做过试验!后来无聊时曾拿一小硬盘做过试验!^_^
如果真的是有了影响,照2楼兄弟说的低格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硬损坏低格还有用吗

网友(2009-10-12):
那不是硬损坏吧。只是盘片上的记忆磁极紊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