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把我搞糊涂了!

楼主(2009-04-15):
我这里有80G WD硬盘一快.
问题是一通电就"啾……啾……啾”
一般都会认为是电机的问题。
后来我死马当活马医,换了同样的电路板后它就不响了。
在CMOS里看的硬盘型号也改了。但是可以使用。
我把换回来后又响了。
这是什么问题?电路板吗?如果是电路板的话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请尽快回复。谢谢。
硬盘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驱动芯片有问题。或是BIOS 。但前者问题较多。
就是板上那个四方形的芯片

网友:
会不 会是硬盘供电处的电容漏电造成功率不够啊,还是板与盘的接触点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