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板子上的8脚芯片

楼主(2009-04-15):
今天接到一个HKC正屏液晶显示器,打开有一看上面少了很东西,少了4C5707.大家看下8个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发个图个大家看看.

网友:
发个大点的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我想会是电源管理IC。不过你的图我真的没法看。

网友:
你的照片也太清楚了,什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
無型號無法幫忙,請告知機器型號或許大家能幫你

网友:
你把下面的16个脚的芯片型号说一下

网友:
是电源当中的一个8脚IC  但你的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可能是AO4411,那个16脚的可能是TL1451或BA9741之类的东东

网友:
是高压的控制管,看不清线路,反正就是单N,双N,或者N+P的MOS,自己分析一下线路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脉宽调制芯片啊

网友:
同意10楼师傅的说法,还有LM393

网友:
我告诉你,是4435,用9435都可以代替的

网友:
可能是AO4411,那个16脚的可能是TL1451或BA9741之类的东东
16脚的是BA9741芯片.8脚是什么芯片
显示器是HPC17正屏的,板子上的型号是pi780-01 v.1.1 hkc

网友:
8脚的是AO4411,还有13楼的兄弟所说的那两种MOS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8脚的是AO4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