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问题修大了,,,

楼主(2009-04-15):
一快SOYO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启动,我就把板拿起来测试,检测卡上没有什么代码,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测试主板的 场管,各种管.都没有发现什么坏.我就想到,AMD的主板都温度很高,是不是北桥虚焊了,,,然后就发现.每次启动的时候 只要用手轻轻按下北钱就可以启动了..然后我就用,风枪吹了北桥.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按  都不启动了...死了 我是不是把北桥吹坏了...还是吹得更虚焊了,,大家说要怎么办啊,.,,还能不能修啊,,,,,,

网友:
基本工不行啊,应该是北桥吹坏了,只有BGA咯

网友:
估计是你把北桥给吹连了,短路了,里面!!

网友:
哈哈,像我一样,惨了,兄弟

网友:
做BGA,小心点应该能好

网友:
北桥用风枪吹很容易坏的

网友:
感觉大家没有好的工具哦 没有BGA焊台吗?915的主板北桥我做BGA就做好了饿!

网友:
北桥用风枪吹很容易坏,BGA

网友:
简单用风枪焊
PCB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无铅的北桥,我发现就是用DIY的焊台来吹也不行。太大了,底下珠子太密,只有0。5,还有一点,当你焊时板子下沉的。桥容易偏移,所以就容易;连珠子。

DIY的机器,我试过,对付一般的南桥,显卡BGA行,看来真的得买专业的机器来搞北桥与775座子才行,不然真的容易死。

网友:
拿无知当乐趣啊

网友:
仔细看了楼主的图片。桥已经变形了,有的地方都起包了。要换掉了。

网友:
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一到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还真厉害啊 ,把桥吹挂了。只有做bga了

网友:
呵呵,正常现象

网友:
看来是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给别人做BGA;  看来不点钱是不行的,,记得 新手同胞们不要象我一样干这样的傻事  了; /

网友:
手头没好工具的庆,最好用吹风机慢慢吹一下。

网友:
风枪就能把BGA修好,我看真是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