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9-04-15):
今天遇到一台杂牌显示器 刚刚开机是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过个一两分钟就会慢慢的开始白屏了的
但是还能隐隐的看到桌面的背影,问题应该在驱动板上  我该如何开始去检查。。。。。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电源板上线圈有虚焊,自己检查下

网友:
应该不是的  因为我换过一块新的了

网友:
屏  驱动板  电源  都可能造成这样的, 要一一进行判断,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是长城的显示器。是一个大的电容坏造成的

网友:
屏驱动电路问题,检查屏各点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2009-06-12):
高压板老化引起的,外接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