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50 高难故障

楼主(2009-04-15):
今天接客户生意去她家里检查电脑,描述是没有显示。过去后开机自检正常,滚动条滚动完后黑屏,以为是显卡问题,把主机拿到铺子上来检查,正常的。那肯定是显示器不对了。
    又跑过去把显示器抱过来,拆开检查DOS下也就是说640*480下一切正常,各路电压二次电压,视放电压等等都正常,S校正电容,二次电容等等都换了,还是不行,维修陷入困境,不知道那位仁兄遇到过,指点一二。

   TIP122开机一会发烫厉害

    亮的时候各路电压正常,G1-- -3.5,灯丝:6.2V,视放80V,但是一转换到分辨率的话,灯丝4.4V,G1在-8V-  -5V变动,12V---变成9V,视放变成65V,换过TIP122,换过S校正电容,换过昵称电容,换过校正瓷片电容等。
    视放芯片:Nt6812k ,高压包坏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可能是系统故障,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把由亮转为不亮后的电压数据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亮的时候各路电压正常,G1-- -3.5,灯丝:6.2V,视放80V,但是一转换到分辨率的话,灯丝4.4V,G1在-8V-  -5V变动,12V---变成9V,视放变成65V,换过TIP122,换过S校正电容,换过昵称电容,换过校正瓷片电容等。

网友:
把ROM重写下试试!

网友:
S校正电容下面的几个调整管有没有换过?

网友:
行输出级过流。检查一下二次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
高压包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