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8-m7主板不亮,显00

楼主(2009-04-15):
插诊断卡显OO不亮而且复位灯不亮,无复位,,模了一下主板各蕊片和看外观没发现异常,测不CPU无核心供电,内存,显卡,北桥,南桥电压都正常,看来问题就在VCORE了,断电,另外断电测CPU供电电感,VCORE的对地阻值为5,(偏小吧,应该有短路)但是,测各MOS管的对地阻值都为正常,上电测MOS上管D极有十二V,其它均为零V,各MOS管G极都为0V,量电源蕊片(HIP6602)供电十二V正常,会是电源管理蕊片坏吗,小弟不懂修了,请问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测管理片的PWM

网友:
HIP6602的前面是不是HIP6302,测这两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了没有。

网友:
没有经验,希望楼主尽快解决!!!

十万个V什么 -10 扣分原因请参见版规

网友:
6602前面的是6601,我刚换了6602了还是没出VCORE,郁闷了

网友:
请问下爱问版主,你说的测量理片的PWM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好久没好好的学习了

网友:
cpu供点的mos管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一样,先排除mos管。在来查芯片。

网友:
G极对地阻值都一样,都为五百四十多

网友:
没有上假负载试试吗,

网友:
D极有电压没有输出.那就测下有控制没有

网友:
LZ   PWM你可以去查下芯片引脚功能,要看你是几相供电的,一般会有PWM1 2 3 4的,版主叫你测的就是这些引脚

网友(2009-12-31):
我又的主板是esc648fx-m7这个主板跑到26就死机,能够显影,可就是司机,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可再买也下载不到,这个主板是方正的品牌机,谁能帮我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