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个测试结果(7900GS)

楼主(2009-04-15):
显卡是影驰7900GS  256MB DDR3 256BIT
下面是测试结果:
  Mast version 4.80 This is may take a few minutes...
LANE         EBO  READ  ERR      EBO  WRT   ERR       UNKNOWN  ERR
FBA[31: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0]                        0                       8428608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24  D24  D24  D24
      Read error  count:0
      write error count: 8428608
      Unknown error count:0
显存分布图:
                 U7       U9

         U4                                    U10

       U2          GPU                          U13

                                                      U11

                                                      U12
总共8颗显存

网友:
是加焊而不是换显存,为什么是加焊呢?

网友:
维修 本着降低成本 若果要效果的话 就直接换显卡了
结果是说U2有问题 可是这个结果不好处理啊 好像不是现存的问题 因为看过以前显卡的帖子 有一个帖子好像专门介绍 连续位出错的 和GPU 有关

网友:
是加焊而不是换显存,为什么是加焊呢?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是空焊造成的!所以加焊一下!

网友:
结果是说U2有问题 可是这个结果不好处理啊 好像不是现存的问题 因为看过以前显卡的帖子 有一个帖子好像专门介绍 连续位出错的 和GPU 有关

新诚达 -10 再这样就封ID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对 我在维修中遇到太多问题,显存虚焊可能性很小不过也不排除虚焊。我修这种故障都是经测试后若没发现问题先加焊GPU和坏位显存若无果换显存

网友:
GPU空焊,同时出多个一样的位坏,肯定是它

网友:
加焊U2 ,,,,,,,,,,,,
引用 网友C:

2楼的朋友,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看出是U2有问题的吗?本人对这个是新手,传一下方法嘛

网友:
只要看结果,等你修过一次这样的卡你就懂了。楼上的兄弟。一般这种情况就是GPU虚焊了,也许就是风扇停转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出U2也是靠经验,如果想知道到底是U2还是U4只能定位显存。
还有就是GPU有可能出现空焊

网友:
先重做U4,不成再重做GPU,一般都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