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自检很慢

楼主(2009-04-15):
原先正常的,开机有滴声,到别人手里后,说开不了机,发现是内存供电管竟然走位了?一定是动了手脚,检查没有短路,把它再焊上去,能开机了,但是自检很慢,CPU不能正常识别,没复位一次,就变一次,开机的滴声也没有了?是不是BIOS 的问题呢?

网友:
最好你是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有的机器是自检的不快。我的建议还是做边系统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下,因为要先软后硬嘛,假如是系统问题,你拿块主板再怎么修也多余的对吧

网友:
不关系统的事,在我修好的时候试过机,能正确认出CPU,但是现在认不对,自检也慢了,查过,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怀疑是购买人拿回去刷了最新的BIOS,结果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刷回原来的?

网友:
换BIOS试试。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先装下系统,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上系统全部正常使用,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但是书上说用旧的话,会引起问题,有点怕,不是自己的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