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见过这个问题!

楼主(2009-04-15):
一台AOC15寸液晶,开5-6个小时就开始隔个十几分钟黑1-2秒,我换了3个高压条都还是一样的,请问哪位大哥见过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麻烦告诉我一下,我是刚学的菜鸟,谢谢帮助了!!!
问题

网友:
有些元件老化了,查起来很麻烦,我现在还在修一个19的液晶,基本上可以换的都换了,我的是冷机灯会灭,通电10分钟左右,就可以冷机数据板上的电压全部正常,接到9945八脚管的电压一旦超过2.3V灯管就会灭,路过知道的请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