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钻石版电源直接短接绿线不会响,接上主板就吱吱响,怎么办?

楼主(2009-04-15):
手头有一个航嘉电源之前做过一次灰尘清理后就吱吱响,后来拆开里面发现输出端3个10v2200的电容爆浆了,更换电容后短接绿线测试正常。但接上主板开机无反应,直接短接绿线主板开始供电,但电源却又开始吱吱响。麻烦各位大大指点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估计那对主振管不匹配或者所连的基极电阻变质。

网友:
谢谢,张先生指点迷津

网友:
检查+12V,+3.3V,+5VSB输出的滤波电容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