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100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09-04-15):
一台NEC  A2100使用3年后,突然不能开机,现象是按电源,所有的指示灯短暂闪亮,偶尔能够开启,但会自动断电,拿到销售商那里修了5次,拿回后很快就出现一样的现象。开始说换了桥,后来说是换了CPU,估计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昨天拆开看了,北桥周围是好像加热过,自己是搞电控的,想看看究竟是什么问题,昨天在这里下载的一个图纸,好像和主板对应不上(电源芯片不同),把开机芯片(97551)补焊一遍,其他位置也没看出虚焊、烧焦等显现。装好后一次开机成功,以为成功了,可后来还是出现了同样的现象,真是伤心。不知这里的前辈能否指点一二,不然周末还得去找代理商。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97551,都补焊了一遍的。

网友:
周末拿到经销商那里,拿之前是可以开机的,轻轻敲打后故障出现,赶紧让修理工看现象,说终于看到了故障现象,还开启了几次,拍打后也出现故障。本以为找到问题点就很好修的,第二天一问说完全不能开机了,问题搞大了,呵呵,这次他们可有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