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能触发开不了机维修分享

楼主(2009-04-15):
今天接到一台IBMT41,三无,问客户说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接电源,待机0.03A,正常,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上升到0.57a,无后文了。报价,拆机查电路,最后发现通往北桥的VCC1R2B电压无,根据电路图,Q70,输入脚有1.2V,而输出脚无VCC1R2B电压,根据个人理解,此电压只要插上适配器元件无损坏的话,就应该有,遂查控制级G极电压,为0V,根据图纸查到Q80 G极时,此脚无电压,此电压是从PMH4 70脚3.2V输出经R867 0欧到Q80G极,当pmh4 70脚电压正常,当测到R867时,输入输出却是3.2V,先从料板上换掉Q80换上后,终于有了进北桥的1.2V,开机熟悉的IBM界面终于出现了。

网友:
需要图纸和点位图的朋友,使用搜索功能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

网友:
发个数据表,真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这里下载:http://cnpdf.alldatasheet.com/da ... CHILD/FDC655AN.html

网友:
这个1.2V好像很易坏,遇过几个这种情况的了,前几天还修了个VDD15断线导致1.8与1.2没有的

网友:
路过,学习了,支持楼主

无边思绪 -2

网友:
图纸才加经验维修,这才是修本本的正道,什么乱拆乱加焊的,乱换桥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所言极是,乱拆乱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好好,多谢楼主发布

无边思绪 -2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无边思绪 -2

网友:
你查电路够细致的吗

无边思绪 -2

网友:
路过学习了
谢谢楼主提供

无边思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