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辅助电源 坏)

楼主(2009-04-15):
我自己的电源坏了,没办法手上的电源都是坏的。
修了7个全部修好,其他的没什么好说的,都是管坏的多,还有就是爆电容。

有个难修点的长城电源,电路上没有任何管电路现象,十分头痛。无任何电输出。故锁定在辅助电源损坏。这个电源花了我很多时间,不写出来不舒服。

坏了三个地方 图上的A,B,C都是坏的。
1.测 C3866 三极管b集无电压,E集接地的电阻开路(图上的A处)
换电阻后C3866 b集无电压--------拆C1855 测C3866 b集无电压---------后测到(图B处二极管损坏 不是短路开路那种,还有些许阻值)----------换B处二极管后,还不行,-----后来又是换光耦又是测电阻二极管之类的都是好的,最后拆C1855(图的C处) 测是坏的换上去。OK
为了修好这个电源,我是把电源电路都学了一遍,虽然是临阵磨抢,不亮也光呀。

网友:
LZ历害,有耐心,要是换了别人,恐怕大多数都把这个电源扔掉了,现在电源太便宜,很多人都不想修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换的B处的二极管,是哪个二极管,是电路图中的D7么?

网友:
恩,差不多。因为这图只是类似,并没有完全一样。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王大修 -10 基地严禁灌水,下次严惩! 参照: http:/

网友:
长城电源好修,一般都是电容不行了,设计的真是高人,三年保修一过基本出问题,开始每次买二十个一周就换完了,现在都是两百个一买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但我测了你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没有问题啊,该怎么查啊??

网友:
LZ,C处的三极管型号写错了吧,应该是C1815,对的话,请改正一下,不要误导了初学者.

网友:
C1815坏的还比较多,估计楼主笔误写成C1855了。

网友:
辅助电源坏了好修啊,没有主电源坏了插电的那一瞬间,怕听到清脆的声音

网友:
这些有没有代换的啊

网友(2009-09-07):
楼主你也太高手了吧,坏开关管的,不查下和开关管三个角相连的其他零件就换上开关管通电测试,不怕再炸啊,一般情况下都会炸的、

网友(2009-10-20):
好的电源还是值得修的。一个长城也要个百多元吧,修好还是值。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电源的故障和我手头一台故障差不多!
有5VSB,辅助开关管我的是ffsN06,三极管为945,集电极到地的一个电阻,个头比较大,估计是2W的,上面的色环很奇怪,紫,灰,银加一误差环,拆下测,阻值为0,然后到另一个电源上拆一个同作用的电阻,也为0,偶尔会有跳变!测945,BC BE阻值为700欧,CE无穷大,认为945为好!
感应绕组给7500B 12脚供电只能达16V。修不下去了!

网友:
请教一下 从别的地方接个12v行不
为啥要废那劳劲取修它哩

网友:
今天一个航嘉电源 开关三极管在路测老感觉短路 取下测正常 一直不明白哪里故障呢 看了楼主的经验考虑可能是辅助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