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S94201DF

楼主(2009-04-15):
这个时钟芯片可以用别的代换吗?

还是必须的要型号一样的呀!

网友:
搜一下,可代换的型号,坛里有的

网友:
时钟芯片我至今没有遇到过坏的!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最好找块型号一样的代换

网友:
谢谢大家回答,我找找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