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位半读数的数字万用表在电脑方面够用吗?

楼主(2009-04-15):
请问三位半读数的数字万用表在电脑方面够用吗?请达人给推荐几个牌子和型号。

网友:
我用UT60D,感觉还可以,以前用个杂牌的DT9205总有误差。个人觉得3位半足够了。

网友:
3位半表特别适合于维修,价廉物美吧,我推荐优利德UT39A,75块。

网友:
优利德的表都不错,还有胜利的表也可以 一般100左右的得三位半都可以,维修基本够用了

网友:
D9205是不错的,我用来修家电很好用,测量集成块电压很准确,不能看型号,现场用数显电源测量一下。

网友(2009-06-19):
优利德的表都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