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吸锡烙铁实益40W和黄花30W哪个好?

楼主(2009-04-15):
请问吸锡烙铁实益40W和黄花30W哪个好?

实益

黄花

网友:
都可以的,不过相对还是瓦数大点的,用着快

网友:
唯一可惜的是实益的只配一个吸锡头,而且口径比较小,但功率40W刚好合适。

黄花的却配了一个口径大一个口径小的吸锡头,可以针对焊点的大小进行更换,但30W的功率好像小了点。

真的好难抉择啊。

网友:
这种东西时间长了漏气都很严重

网友:
这种东西时间长了漏气都很严重
引用 网友A:

谢谢斑竹提醒,不过30W电烙铁对付主板的吸锡工作功率够用吗?

网友:
黄花的烙铁很好用,不知道吸锡的是不是一样好用(听别人说吸锡的都不太好用),不过黄花假货相当的多

网友:
黄花的烙铁很好用,不知道吸锡的是不是一样好用(听别人说吸锡的都不太好用),不过黄花假货相当的多
引用 网友B:

真假货倒是不用怕,主要是黄花30W能否充分溶化焊点的问题。

网友:
黄花的好,我用过几年,但要经常拆开清洗上油才好用。好东西才有假货啊,你买真货不就行了。

网友:
黄花的好,我用过几年,但要经常拆开清洗上油才好用。好东西才有假货啊,你买真货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C:

请问清洗完上什么油?

网友:
我上在活塞胶环的是那种修光驱用的白色润滑脂。

网友:
我上在活塞胶环的是那种修光驱用的白色润滑脂。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传说中的雪油,如果用飞利浦的除锈润滑油应该还可以吧,再问一下朋友你是用黄花那个型号的吸锡电烙铁?

网友:
飞利浦的除锈润滑油不行的,因为油要起密封的作用,我用的黄花就是你图上这款,气筒是金属的。

网友:
飞利浦的除锈润滑油不行的,因为油要起密封的作用,我用的黄花就是你图上这款,气筒是金属的。
引用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你的回复,交流最重要了。

网友:
黄花的好用.两者的做工都不一样

网友:
吸锡的不好用 10年前用过

宇光很久以前有篇文章专写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