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CI

楼主(2009-04-15):
GA-8IE2004 主板,pci槽能发现新硬件,但不论插什么样儿的声卡,网卡,都提示“发现PCI设备”但装不上驱动,不是系统问题,已经做过N次系统,+5  +12 +3.3  复位 AD阻值都正常,BIOS刷过三个版本的也是一样的故障,怀疑南桥坏了,但又不确定,没示波器啊。。。。。。

网友:
插POST卡也能正常跑数,

网友:
只能换南桥试了,要不然也不能确定是其它问题.

网友:
2#说的对,试下诊断卡跑码啵,要不就查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