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开机有点奇怪!!

楼主(2009-04-15):
最近我的机子,开机得按着开关,直到听到硬盘电机转,再松开,才能点亮。若按一下就松开,等到硬盘电机一有动静,机子就熄火。如果不接硬盘,倒是可以一下就点上。(以上几个状态都没接DVD刻录机,刻录机一接怎么就都点不亮了。普通光驱可以点亮)。求解!!!!(点亮后,使用正常。没死机现象)
点不亮
电脑

网友:
开关,电源都看下,确定不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开关没问题。我直接在板上用改锥点也这样。电源换过一个新的长城P4300,基本没变化,只极其偶尔的一次点亮了。(现用的也是长城P4300)

网友:
的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都换了试试 不行 就讲究着用吧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替换测试,仔细检查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的,换个好点的电源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
但是换电源故障仍旧,
先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同上 我估计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不加硬盘,光驱,能亮么,能,加光驱,能点亮,加硬盘,这个顺序来,依楼主所说,硬盘的问题很大,换个硬盘电路板。也就几十元

网友:
可能是你的开机按钮坏了的问题..........

网友:
还是查开机电路

网友:
怀疑硬盘问题,先之上光驱,看看能不能稳定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