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黄色

楼主(2009-04-15):
一台明基G776    17寸纯平彩显,刚开始开机时图像模糊,然后慢慢清晰,而且不规律黑屏。更换管座,把视频板加焊一遍,开机后不再黑屏,图像也清晰,但偏黄,查资料蓝色不足。但不知如何解决?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以前修之前清晰的时候偏黄吗?如果是的话查三枪电压,正常的话查显像管.

网友:
调一下蓝色电位器试下//

网友:
蓝色电位器在哪里啊?这台机子好像没有

网友:
楼上的,什么年月了,还有蓝色电位器,哈哈!楼主先搞清楚,菜单颜色对吗?如果菜单颜色对就是三基色输入到预视放这部分有问题。如果不是那就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包括crt管。当然还要检查三基色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了。都什么年代了。菜单颜色没有问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三色中的兰色缺失了

网友:
菜单颜色没有问题  你换条信号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