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启动电流过程

楼主(2009-04-15):
请教下大家,关于笔记本启动时,电流几安时到哪个部件了,还有电流有几次跳变为正常,启动到哪个部件时会跳变,有哪位高手能把笔记本的启动和电流的输出详细讲解一下好吗?万分感谢!!!

网友:
兄弟你还是没在论坛好好潜水呀,我记得论坛里有高手专门谈过这个,好像是深山红叶。
待机的电流0.0X因机器不同也都不一样,要死记。
电流的跳变分两个阶段,先检内存电流停一下,再显卡工作电流再向上跳一次,显卡工作电流大都1A以上。
不同机器不一样,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
整机跑,和单板跑电流也不一样

网友:
不同的板不一样,要在维修过程积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