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9宽 花屏 有图

楼主(2009-04-15):
一台TCL19的显示器。屏三分之一花。纵线。彩色。固定,不闪烁。不变化。但有时开机能正常显示.正常的时候在屏的其它位置有一条小的虚线.(下面有图)麻烦各位判断判断。谢谢了~~~~由于之前被人修过这个机子.30PIN 排插里面第有一个电源PIN的白色塑料断在里面了.是第一个脚.应该不影响. 搞得我现在想点屏也插不进去.
这台机子使用的环境可能比较恶劣.拆开时好多地方都锈掉了.屏的大铁板都锈掉很多地方了. 打开屏上的线路板反过来检查了一下.上面有个VR1好像锈了不知道是什么.下面有图.检查了屏上的连接线也没有什么脱落的地方.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我更换大芯片有没有用.用的是齐美的(CM2709)

网友:
软屏线的故障,压压试试

网友:
是COF脱焊了

网友:
直接退回给客户吧,屏里面的屏线坏了,我这里也有一台,中间有一条垂直细线,用着有时有有时没有,没有救的